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单元是什么?组合逻辑电路的基本单元又是什么?

楼主(2020-05-20):
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单元是什么?组合逻辑电路的基本单元又是什么?

网友A:
    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
    元是触发器。

数字电路根据逻辑功能的不同特点,可以分成两大类,- 类叫组合逻辑电路(简称组合电路) ,另-类叫 做时序逻辑电路(简称时序电路)。组合逻辑电 路在逻辑功能上的特点是任意时刻的输出仅仅取决于该时刻的 输入,与电路原来的状态无关。而时序逻辑电路在逻辑功能上的特点是任意时刻的输出不仅取决于当时的输入 信号,而且还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或者说,还与以前的输入有关。时序逻辑电路是数字逻辑电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时序逻辑电路又称时序电路,主要由存储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两部分组成。它和我们熟悉的其他电路 不同,其在任何一个时刻的输出状态由当时的输入信号和电路原来的状态共同决定,而它的状态主要是由存储电 路来记忆和表示的。同时时序逻辑电路在结构以及功能上的特殊性,相较其他种类的数字逻辑电路而言,往往 具有难度大、电路复杂并且应用范围广的特点。

    bow

网友B:
    学习数字电路 以后蛮久没接触,都有点忘了。学习学习

    b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数字电路 以后蛮久没接触,都有点忘了。学习学习

是的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
元是触发器。

谢谢你的回复,我很受益

网友:
    时序逻辑电路的基本 元是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