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求教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0-05-20):
请问大神,求教三极管的在电路中作用?

网友:
应该是开关三极管

网友:
    三极管应该用PNP型

网友:
    三极管在该电路中是开关作用,当IO(LED)高电平时Q导通,LED发光。

网友:
    这三极管作用只是个开关,图中用的是NPN,像这种电路,建议使用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