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电路的频带宽度为:DC至10MHz。请分别计算该放大电路的绝对带宽和 相对带...

楼主(2020-05-20):
仪表放大电路的频带宽度为:DC至10MHz。请分别计算该放大电路的绝对带宽和
相对带宽,并判断该放大电路是否属于宽带放大电路。

网友A:
绝对带宽:BW=FH-FL=1MHZ,相对带宽:K=2lgFH/FL=无穷大
K>2所以它属于宽带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带宽:BW=FH-FL=1MHZ,相对带宽:K=2lgFH/FL=无穷大
K>2所以它属于宽带放大电路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

网友:
2楼正解,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