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出DXF時,如何顯示實際讚孔?

楼主(2020-05-20):
    請問大家知道輸出DXF 時,零件孔可以顯示實際尺寸嗎?
    分正背面輸出時,正面的貫孔,在背面也會顥示嗎?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通孔应该是两面都显示的,我记得应该是显示孔的实际尺寸

楼主(2020-07-13):
    通孔應該要正背面都可以顯示孔的PAD,但目前DXF分正面和背面二張圖輸出時,正面的通孔零件,在背面的圖不會出現!

网友:
    如果是分顶层和底层分别输出DXF,在输出DXF是分别选择顶层器件和底层器件,那么DXF只能显示单层的器件通孔的,就是说顶层DXF只能看到顶层器件的通孔,底层DXF只能看到底层器件的通孔 看不到放置在顶层器件的焊盘孔的。

楼主(2020-11-04):
引用 网友A:
通孔应该是两面都显示的,我记得应该是显示孔的实际尺寸

這個我也想知道,目前想到的方法是在建DECAL時,PADSTACK就建一層DRILL的實際尺寸PAD,不知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