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pi摄像头FPC排线延长线需要特殊处理么,5CM以内

楼主(2020-05-20):
1080P的mipi摄像头,因为外购模块需要自己接fpc排线,请问这根排线是否需要做特殊处理 ?
如果需要特殊处理,那市面上有这种现有的专用排线么?直线就可以,附件是摄像头接口

批注 2020-05-20

网友:
这种没接过  占个位学习下

网友:
    需要做阻抗的排线

网友:
    MIPI CAM走线要求高,走差分最好等长,走线不能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