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印刷机的种类及组成结构介绍

楼主(2020-05-20):
        SMT贴片加工印刷机作为一台高智能化、高精度化的机电一体设备,是SMT贴片的主体设备之一。当前,用于SMT加工焊膏印刷的印刷机品种很多,以自动化程度来分类,可以分为手动印刷机、半自动印刷机、全自动印刷机3类。

        (1)SMT贴片手动印刷机的各种参数和动作均需要人工调节与控制,通常仅用于小批量生产或难度不高的产品。

  (2)SMT贴片半自动印刷机除了PCB装夹过程是人工放置以外,其余动作均由机器连续完成,但第一块PCB与模板的窗口位置是通过人工来对准的。通常PCB是通过印刷机台面上的定位销来实现定位对准的,因此PCB板面上应设有高精度的定位孔,以供装夹用。

        (3)SMT贴片全自动印刷机通常带有光学对中系统,通常对PCB和模板上对中标志的识别,可实现模板开口与PCB焊盘的自动对中,印刷机一般的重复精度可达±0.025mm,在配有PCB装夹系统后,能实现全自动运行。

        无论哪种印刷机,都是由机架、印刷工作台、模板固定机构、印刷头系统以及其他保证印刷精度而配备的选件,如CCD、定位系统、擦板系统、2D及3D测量系统等组成的。

        (1)机架:稳定的机架是SMT贴片印刷机保持长期稳定和长久印刷精度的基本保证。

        (2)贴片加工印刷工作台:印刷工作台包括工作台面、基板夹紧装置、工作台传输控制机构。

        (3)钢网固定装置:如图所示。松紧杆,调整钢网安装框,可以安装或取出不同尺寸的钢网。安装钢网时,将钢网放入安装框,抬起一点,轻轻向前滑动,然后锁紧。

        (4)SMT贴片印刷头系统:印刷头系统由刮刀(不锈钢、橡胶、硬塑料)、刮刀固定机构(浮动机构)、印刷头的传输控制系统组成。

        (5)PCB视觉定位系统:PCB视觉定位系统是修整PCB加工误差的。为了保证印刷质量的一致性,使每一块PCB的焊盘图形都与模板开口相对应,每一块PCB印刷前都要使用视觉定位系统定位。

        (6)滚筒式卷纸清洁装置。

网友:
稳定的机架是SMT贴片印刷机保持长期稳定和长久印刷精度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