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未上电情况下接了串口,是否有损坏IO的风险?

楼主(2020-05-20):
一般在打串口log时,都是在mcu未上电情况下接好串口线,然后再上电;测了一下,USB转TTL在悬空的时候是高电平。虽然之前用一直没有出过问题,但想问一下mcu在失电的情况下接串口线是否有损坏IO的风险?是否有必要加个稳压管,或者一般的USB-TTL转换芯片虽然高电平但是输出能力小不至于损坏IO?

网友A:
一般不会,不过接口一般都要加保护器件

网友:
    这是一个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不过接口一般都要加保护器件

请问加什么保护器件?另外如果这个端口不是串口的话是其他的GPIO之类的是否有影响

网友:
如二樓所言,一般狀況是不會,但會燒哀西的也不是沒遇過,等一下找個狗幫慘案給樓主參考。

硬件設計上一定要牢記一件事︰
所有哀西沒電時,若是芯片規格沒說 I/O 管腳是高阻抗Hi-z),你就不能當它是高阻抗Hi-z)。

一定要牢記,偶爾就會有慘案發生。

    由於近代的哀西設計很先進,通常只要一點點電漏進哀西,就會造成部分電路或是整顆哀西啟動,輕則造成誤動作、重則燒毀 I/O 或整顆哀西。

    Ambiq Micro Apollo 2 (AMAPH1KK) MCU 非常省電,我們就遇過下列的問題。
    • 不給電狀況下光接有電的 UART,RXD 給過來的電就能讓 Apollo 2 (AMAPH1KK) MCU 跑起來。
    • 不給電狀況下,先接有電的 UART,RXD 給過來的電會透過 Apollo 2 (AMAPH1KK) MCU 的 GPIO,漏電到其他哀西。之後系統正式給電,有些哀西就無法啟動了!

网友:
狗幫 ESP-07S 模組慘案

    未成年請勿下載!

    ESP-07S UART Issue.pdf

网友:
    接口串电阻并TVS。或你的串口小板要是隔离的那种

网友:
    這個問題也可以問 flywinder 那顆橘子,之前救過他一次 MCU 沒給電,從 ADC 漏電的問題。

    https://www.eda365.com/home.php?mod=space&uid=185338&do=w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