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理论的区别

楼主(2020-05-20):
对model predictive control有些搞混了。
自适应控制(adaptive control),MPC,advanced control 和optimal control这几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么

网友A:
MPC就是预测控制,自适应控制是自适应控制,这是两种不同的控制算法,不能混为一谈。先进控制技术包含很多,有别于传统的控制控制理论,MPC和ADPTIVE CONTROL都可以算先进控制技术。最后的optimal control也是一类控制方法, 包含了很多算法,主要思想是建立泛函代价函数,MPC借鉴了之一部分来获得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就是预测控制,自适应控制是自适应控制,这是两种不同的控制算法,不能混为一谈。先进控制技术包含很多 ...

谢谢,我再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