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怎么取消自动保存功能

楼主(2020-05-20):
最近在学AD,发现随着时间,文件目录下的文件越来越大,原来是AD自动保存的缘故,那如何取消这个功能呢?

网友A:
    是有一个字体功能关闭就好了,论坛之前也有人发过的.  DXP菜单->Preferences->PCB Editer->True Type Fonts 去掉Embed Tru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前面的勾

网友:
    设置有个backup功能,在里面找就行

网友:
    这个真不好找,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一个字体功能关闭就好了,论坛之前也有人发过的.  DXP菜单->references->CB Editer->True Type Fonts  ...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在system里面找back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