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印刷机基础知识

楼主(2020-05-20):
DEK印刷机基础知识

001开机
001a确保机器里面没有异物。
001b打开压缩空气,顺时针旋转前面右下脚主电源开关,打开电源。机器开始引导,待显示器上显示“PRESS SYSTEM BUTTON TO INITIAL ISE时,按绿色的<STSTEM〉 键,机器开始初始化,显示器信息提示条中显示当时机器正在做什么。直到显示器下面一排绿色的功能菜单显示出来。
002调生产程序
按<SET UP) (显示的功能键和显示器下面以及键盘上功能键F1-F8- -- 对应),弹出<SET UP)子功能,按<LOAD DATA>通过用UP〉<DOWN〉<LIFT) <RIGHT) 或箭头键选择所需板的文件名,然后按<LOAD)功能键。
003检查参数
因为刮刀的材料和新旧程度的不同,以及板长度的不同所需的刮刀压力也不同,每次调用程序后要检查刮刀压力,并根据印刷情况做相应的调整。
004设置顶针
使用FORMFLEX设置顶针,先将刮刀,钢网拆下,将RESET按钮按住直至所有的顶针降下;将FORMFLEX

网友:
这个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