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如何做PCB上多个开关管并联的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20-05-20):
对于上图中上半桥臂和下半桥臂都包含4个并联开关管的电路,
    1. 使用Ansys Q3D能分析出上半桥4个并联开关管和下半桥4个并联开关管的均流性能吗?
    2. 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以提取出各支路的RLGC寄生参数(这样就能知道各支路之间的参数差异了)?如何取Source和sink呢?
如果有大神知道怎么做的,能否指点一二!可付费咨询,谢谢!

感觉主要有这么一些问题不太好解决:
    1. 在PCB版图的设计中,Bridge middle point是一块铺铜区域,source或sink应该取哪一点呢?
    2. 并联管上半桥和并联管下半桥应该可能存在互感抵消作用,这种作用的通用考虑方法应该都是reduce matrix吧,但Q3D只能设置单source多sink,那么对于我图中的上下半桥都是并联的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第一步.提取PCB寄生参数,首先当然是得画板,现在流行的而且文件能被AnsoftLinks直接识别的我知道的就两个软件,一个是:Altium-Designer,简称AD,版本需要9.0以上,9.0一下的都无法将文件另存为.anf后缀名的文件,另一个就是Candece,Candence画的PCB板导入AnsoftLinks比较麻烦,需要在Candence的子菜单栏上加上Allegro子菜单,添加有些麻烦,你们自己可以百度,有一份word文件,里面有教你怎么加。我当初做毕设的时候,开始不知道AD可以直接导出文件导入到AL,所以自学了一个月的Candence,学完可以导入了才知道AD也可以,那时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然后就抛弃了自学一个月的CANDENCE,重新用AD10导出.ANF文件。
第二步.AnsoftLinks处理。anf文件。在AnsoftLinks中只要干两件事:1.导入,给PCB板的过孔加Solidballs,只有加了Solidballs,在Q3D里你才能给过孔加源和地;第二件事就是导出了,AL菜单栏里有一个export,你只要导出Q3D project就OK了
    第三部:将之前导出的Q3D project导入到Q3D,提取每一段参数,无非就是给每一段导线加一个源和加一个地,之前给过孔加的Solidballs在这就起作用了,这部分提取过程很简单,就是加源加地,建立仿真,和Ansoft maxwell仿真过程是一样的。我就不重复了
    第四步:第四部就是将提取出来的参数导出表,再导入到saber文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提取PCB寄生参数,首先当然是得画板,现在流行的而且文件能被AnsoftLinks直接识别的我知道的就两个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有一个问题还想请教下,从实际的电流路径来看,半桥中点那一块的电流流向,一般是从上桥臂的4个开关管的S极流向P12,或者是从P12流向下桥臂的4个开关管的D极。因为Q3D中有限制对于带分支的支路只能布置1个source多个sink,那么我是将P12设成source,然后将 上桥臂的4个开关管的S极 和 下桥臂的4个开关管的D极 (总共8个点)都设成sink吗?这样设置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跟实际情况能符合上吗?

网友(2021-03-22):
    应该是支持单sink和多source

网友:
    您好,我看了您在去年发了有关用Q3D提取pcb参数的帖子,我现在的问题也和您那时候一样,需要提取多个串并联mosfet的寄生参数,所以希望能向您请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