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报错,请大佬指导

楼主(2020-05-20):
ERROR Unable to open the property mapping file: devparam.txt.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ensure that Library Path in simulation settings contains <installation-path>/tools/Pspice/library path and then create the netlist again.
ERROR Unable to create design property file.

这是怎么回事,求大佬解答,必有重谢!!!

网友A:
翻译过来的意思好像是库里没有仿真的器件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过来的意思好像是库里没有仿真的器件模型?

那我检查一下仿真模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