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只显示线或pad 的的开关呢?

楼主(2020-05-20):
有没有只显示线或pad 的的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

就是快捷键之类的

网友B:
可以 按下键盘的“Y”键,出现Layer Table,选择你想显示线路的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按下键盘的“Y”键,出现Layer Table,选择你想显示线路的那一层

这波操作帅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