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艺边必须要么?器件距离板边必须要留2mm距离

楼主(2020-05-20):
留出的距离是为了 自动装配时,夹持板子用的么? 这样要是没有留出距离是不是不好批量装配呢?
我看有好多板子 有接口那样的器件本体是在板子外边的,不也没问题么?
这个到底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一般设计的时候,贴片器件距离板边的距离最好大于2mm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器件在板子外面的应该都是插件

网友:
工艺边是根据板子确定的,有的板子必须加,有的就没必要了

网友:
一般设计的时候,能不加工艺边就不加,因为生产成本会增加

网友:
    贴片器件要距离板边2MM,不够的话要加工艺边;插件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