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PCB元件库里面的元件,要怎么删掉?

楼主(2020-05-20):
右边那个RES 我不小心弄不见了,要怎么删掉?

网友A:
    封装编辑的左边栏,右击原价代号就可以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编辑的左边栏,右击原价代号就可以删除了

谢谢,已删

网友B:
    其实我都没读懂你要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都没读懂你要干啥

    嘿嘿,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楼上明白了

网友:
    把library 打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