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的pcolor函数怎样使用?

楼主(2020-05-20):
pcolor函数中的色彩控制参数C是如何设定的呢?我现在有一些二维散点,想根据它们在平面图中的y值大小的不同,从颜色上进行区分,这个伪彩图应该怎么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p吧

网友:
帮你顶一下咯

网友:
matlab的pcolor和colormap等,本质上都是对vertices的color进行了插值,得到了所谓的伪彩色图;
如果想使用pcolor,在默认情形下,必须根据x的length进行设置

网友:
你运行这句话,
KK = [1 2 3 4; 1 2 3 4 ; 1 2 3 4; 1 2 3 4]
x = [1:4];
y = [1:4];
pcolor(x,y,KK)
colorbar
自己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