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PF怎么设置手动输入料盘高度,不要自动测量

楼主(2020-05-20):
XPF为了避免某些料盘的角变形导致自动测高度出现不准确,如何关掉自动测高度,改成手动输入数据有效?在哪
里设置的,如果是在固有值具体是那一项?

网友:
不建议关掉,如果料盘高度测定不正确,很大几率会打坏吸嘴和物料

网友:
固有值里面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
不关固有值,生产画面,托盘吸取可以选择手动

网友:
学习学习 还没用过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