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内铜超标,那儿检测,如何清除?

楼主(2020-05-20):
炉内铜超标,那儿检测,如何清除?

网友:
这个现在检测的机构很多。清除方法也很多,如加纯锡,换锡,高温去铜法都行

网友A:
找检测机构比较方便

网友:
让锡条供应商 检测 有铅比较方便 没啥成本的 用静置法去铜

网友B:
如果炉子用的太久 可以考虑换锡的同时把融锡炉一起换掉,因为炉壁也是非常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检测机构比较方便

检测机构会不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炉子用的太久 可以考虑换锡的同时把融锡炉一起换掉,因为炉壁也是非常脏的

说的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