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read读文件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0-05-20):
imread读文件错误怎么办?

代码:subplot(2,2,2);I=imread('lena.jpg');
错误是这样的:
错误使用 imread>get_full_filename (line 566)
文件 "lena.jpg" 不存在。

出错 imread (line 375)
fullname = get_full_filename(filename);

网友A:
你matlab当前路径不在存放'lena.jpg'这个照片的位置吧!
    可以使用matlab左上角的“浏览文件夹”按钮找到你的照片所在位置,在运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atlab当前路径不在存放'lena.jpg'这个照片的位置吧!
    可以使用matlab左上角的“浏览文件夹”按钮找到 ...

    感谢大神,用你的方法试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