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连锡严重怎么办?

楼主(2020-05-20):
波峰焊连锡严重,调整了很多地方都不行,无铅0.7铜的锡条,链速1500m/m,锡炉温度280度,助焊剂从非松香,到中、高固助焊剂,都没有解决怎么办?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焊盘的间隙太小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啊··是红胶板还是锡膏板还是混合工艺?,连锡多试试一些方式一般都能调好的·
做了治具的话更好调整了

网友:
    建议分板后作业,方向转个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