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额定功率

楼主(2020-05-20):
电阻器的额定功率通常是指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如大气压、温度等),电阻器长时间连续工作所允许消耗的最大功率。

  电阻器的额定功率系列如表1所示。

  表1电阻器额定功率系列

  对同一类电阻器,额定功率的大小决定它的几何尺寸,额定功率越大,其外形尺寸越大.表2列出了一些电阻器外形尺寸与额定功率之司的关系。

  表2 一些电阻器外形尺寸与额定功率的关系

  注:表中L、D分别代表电阻体的长度及直径。

网友:
对同一类电阻器,额定功率的大小决定它的几何尺寸,额定功率越大,其外形尺寸越大.表2列出了一些电阻器外形尺寸与额定功率之司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