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元件(阻容类)回流焊接后,元件底部的锡厚应该是多少um?

楼主(2020-05-20):
CHIP元件(阻容类)回流焊接后,元件底部的锡厚应该是多少um?有没有行业及国标文件定义

网友:
虽然接过客户很多厚度管控要求,但标准文件还真没怎么听过

网友:
我们一般常规0805.1206类高度在1.2mm一下的目测就是上锡量要高于焊接端高度的三分之二、但是对于1206高度1.6的明显有到不到这个高度的

网友:
IPC标准里没发现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