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最大工作电压和额定工作电压

楼主(2020-05-20):
1.最大工作电压

  允许加到电阻器两端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称为最大工作电压。在实际工作中,若工作电压超过规定的最大工作电压值,电阻器内部可能会产生火花,引起噪声,最后导致热损坏或电击穿。

  电阻器的最大工作电压Vmax可用下式计算,即

  式中R电阻器额定功率(W);

  R(Lj)电阻器临界值(Ω),其值与电阻器的额定功率、结构形式及几何尺寸等因素有关。

  在实际使用时,当R<R(Lj)时,一定要使电阻器低于额定工作电压工作;当RR<R(Lj)时,则必须低于最大工作电压工作,以免烧坏或产生极间击穿和飞弧现象。

  电阻器的最大工作电压不能仅从电阻器的发热状态来确定,还必须考虑到电阻器本身的抗电强度以及工作环境的气压等因素,一般需经过试验来确定。例如,1MO、2W的合成碳膜电阻器,若仅考虑发热的限制,则必须施加1400V的电压才能达到额定功率2W,但技术条件规定的最大工作电压却是500V,这就是该电阻器考虑到了抗电强度问题。

2.额定工作电压

  电阻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可由下式计算,即

  式中:
  VR—额定工作电压(v);
R—电阻器额定功率(w);
R—电阻器标称阻值(Ω)。

网友:
电阻器的最大工作电压不能仅从电阻器的发热状态来确定,还必须考虑到电阻器本身的抗电强度以及工作环境的气压等因素,一般需经过试验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