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板和化银板到底有什么分别

楼主(2020-05-20):
OSP板和化银板到底有什么分别

网友:
OSP是一种有机焊料防腐剂,设计用于在印刷电路板的铜表面产生一层薄而均匀的保护层。•随着寻求无铅技术和精细间距解决方案,OSP越来越受欢迎。•对于PCB制造商来说,它非常简单,易于控制。•对于PCB组装,它在共面性方面比传统的HASL具有优越的性能。•需要小心处理,因为酸性指纹会降解OSP,使铜容易氧化。•它导致ICT与钉床夹具接触出现重大问题。要突破OSP层需要更积极的探测。

网友A:
化银板

.在焊接过程中,银层溶解在焊点中,留下锡/铅/银

铜上的合金,为BGA封装提供非常可靠的焊点

焊接用搭扣水泥。

。虽然银“迁移”有一个潜在的问号,但较新的饰面有抗偏头痛的作用

添加药剂以减少影响。没有迹象表明会有任何负面影响

见电路测试阶段。

.浸没银是PCB饰面中较新的一种。

网友:
学习专家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银板

.在焊接过程中,银层溶解在焊点中,留下锡/铅/银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