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压和绝缘电阻

楼主(2020-05-20):
1.绝缘电压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电阻器两个引出端与外壳之间的最大承受电压,叫做绝缘电压。电阻器的绝缘电压一般为最大工作电压的1.5-2倍。

2.绝缘电阻

  电阻器的两个端子(连接在一起)与外壳之间测得的直流电阻值,称为绝缘电阻。电阻器的绝缘电阻一般从几十兆欧至几千兆欧不等。

网友:
电阻器的两个端子(连接在一起)与外壳之间测得的直流电阻值,称为绝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