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310 只能贴0.6间距的IC吗?是否能加固定相机

楼主(2020-05-20):
才发现SM310的说明书只能贴0.6的IC阻容到是0201可以 那岂不会连STM32F407这种TQFP144的都没办法
贴都是0.5的IC
否可以单独在飞达座增加一个固定相机了?

网友:
加装固定相机不划算,关键是配件不好找。而且飞行相机也无法识别这么大的。还是用泛用机贴吧

网友:
理论上来说如果没有超过飞行相机的识别范围IC引脚在0.5左右都是可以贴的

网友:
直接加一台32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