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降压恒流电路中MOS管发热严重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0-05-20):
线性恒流降压电路中,控制LED的亮度,mos管作为调整管,压降大,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网友A:
第一,增加散热措施,导热硅脂,散热片什么的 第二,减小通过MOS管的电流 都不行就换个封装,用那种散热比较好的封装型号

网友B:
    在大电流的运用中MOS管的发热一直都是问题,散热是设计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加散热片,设计考虑散热风道,加散热风扇,都是常见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增加散热措施,导热硅脂,散热片什么的 第二,减小通过MOS管的电流 都不行就换个封装,用那种散热比 ...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增加散热措施,导热硅脂,散热片什么的
    第二,减小通过MOS管的电流
都不行就换个封装,用那种散热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大电流的运用中MOS管的发热一直都是问题,散热是设计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加散热片,设计考虑散热风道,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单纯控制亮度,有可能的话改用PWM方式。

网友:
    控制灯?是不是灯板才会用到这些,电流1A的发热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