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mi差分走线

楼主(2020-05-20):
    各位大佬好 我刚刚在GitHub上看到一个开源的树莓派cm3+底板,想做一个玩玩,顺便学习一下四层板的设计和高速信号的走线。但下载文件下了发现其中hdmi的差分走线对与对之间间距比较小,而且走线各种直角锐角(见附图)。本人对差分对走线没有什么经验,但网上看了些资料又说差分对间的间距要大点防止干扰,而且HDMI信号属于高频信号,锐角直角不会影响信号么?从学习pcb设计开始就被灌输了不能锐角走线,尽量少用直角,钝角比较好(所以一般画板都是钝角多,虽然都是些简单的板子),圆角最好的概念。还有关于包不包地,说法不一。但是作者说他测试过没问题。还请各位大佬释疑??

    HDMI差分走线

    HDMI差分走线

网友A:
    这方面也比较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也比较疑惑

希望会有大佬来给我们这样的小白指点迷津

网友B:
    功能或许没问题,但性能呢?严格按照高速信号走线规则去约束走线,信号裕量会大,你的产品就会很稳定。

网友C:
    很明显这个走线有问题啊,差分线应该是还没有处理或者忘记处理了,对数字信号,一些小的错误可以通过软件来修正,但是最好还是硬件上做好,既增加的电路系统的上限,也为软件处理避免不必要的工作。

网友D:
    估计忘记优化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或许没问题,但性能呢?严格按照高速信号走线规则去约束走线,信号裕量会大,你的产品就会很稳定。

    同意,应该是他也没有专业仪器测试,只是接上显示器正常显示,肉眼看不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这个走线有问题啊,差分线应该是还没有处理或者忘记处理了,对数字信号,一些小的错误可以通过软件来 ...

    应该是处理过了,起码线长是匹配的,无论是对与对之间还是对内,线长误差都控制在5mil,其他的地方确实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忘记优化走线了

那能说说应该怎么优化么?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树莓派官方的cm3底板的资料,通过gerber查看其hdmi走线,如附图。我总结有以下几点,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1.测量了一下差分对之间的最大误差15mil内(大概14mil)。
    2.对内的误差没测量,但是通过走线可以很明显看到不会有太大误差(估计<5mil)。
    3.对于对之间的间距目测>8W(W为走线宽度,下同)。
    4.同层距离gnd和其他走线目测>3W。
    5.邻近层参考地完整没有分割。
    6.阻抗只有gerber无法计算,但肯定是满足100Ω的要求的,毕竟是官方的东西。

    树莓派官方底部hdmi走线

    树莓派官方底部hdmi走线

网友E:
    看着走线比较短没什么影响,这个像随便拉过来完事的,不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走线比较短没什么影响,这个像随便拉过来完事的,不值得借鉴

对的,所以我后来找了树莓派官方的资料对比,还是官方的东西比较靠谱

网友:
    你这空间不够啊,而且是不是线宽有点粗了

网友(2020-07-16):
    没有防静电、没有共模电感,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