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等长走线:怎么控制差分对内和差分对间的等长?

楼主(2020-05-20):
请教一下,在pads9.5中怎么做,能达到图片中的要求呢?我现在的方法是:将所有差分对设置为一个等长组,统一设置误差。这样差分对内和差分对间的等长误差是一样的?对于走线来说,太费力。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不太懂

网友A:
右键---选择网络---选择你要等长的网络---建立类,然后在规则设置里面设置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网络---选择你要等长的网络---建立类,然后在规则设置里面设置规则

谢谢,请问具体怎么设置,可以附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B:
我目前也是这么设置的,先建立差分对,差分对规则设置为30mil,然后再把所有线一起设置等长组,误差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也是这么设置的,先建立差分对,差分对规则设置为30mil,然后再把所有线一起设置等长组,误差300

差分对规则设置为30mil,请问差分对规则具体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分对规则设置为30mil,请问差分对规则具体怎么设置的?

router里面最左侧栏目找到差分对,选择邮件属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