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倍数Ks

楼主(2020-05-20):
变流器传递函数为一阶惯性环节,Ks/(Ts+1)中Ks怎么确定,硬件中可以测量,但是在matlab仿真中怎么确定

网友A:
理想状态下就是设置成1啊, 实际上就是为了模拟一个延时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状态下就是设置成1啊, 实际上就是为了模拟一个延时环节

也就是说仿真和硬件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吧,硬件中放大倍数和一些反馈环的反馈系数可以测量出来,但是仿真中体现不出来。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在仿真图中整定PI时,是不是要利用它的传递函数?如果利用,它的传递函数形式是1/(TS+1)? matlab中三相桥式整流器模块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可以设置,比如在powergui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仿真和硬件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吧,硬件中放大倍数和一些反馈环的反馈系数可以测量出来,但是 ...

Converter的数学模型其实是一定的, 本身是不存在放大倍数这个说法的, 但是涉及到具体的调制方式的时候,存在一个可行性的问题, 比如SVM,如果参考电压矢量处于过调区域,无法实现, 这时候你可以等效认为它的Ks<1, 这个在仿真中也是有的, 但是Ks是个变量. PI的参数调试方法很多, 理论计算是基于系统模型的, 实际上就是在调节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 相关方法楼主可自行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verter的数学模型其实是一定的, 本身是不存在放大倍数这个说法的, 但是涉及到具体的调制方式的时候,存 ...

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