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反激式开关电源多路输出怎么控制啊?感谢!

楼主(2020-05-20):
    请问有谁知道反激式开关电源多路输出怎么控制啊?感谢!

网友A:
    建议用10个34063搭BUCK,还能限流。

    反对!: 5.0
    反对!: 5
    10个?多路输出要是都这么做,哪里卖的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10个34063搭BUCK,还能限流。

你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10个34063搭BUCK,还能限流。

谢谢大神,我试试。

网友:
    多路输出电源,常规的控制方法是将输出电流大的一路做反馈 控制,其他路利用绕组间互相耦合的原理,其他路调整变压器匝比即可输出想要的电压值。还有别的控制方式,如2路输出的电源,可以用2路电压反馈方式分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