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参数太多。

楼主(2020-05-20):
    [x,Fs,bits] =  audioread('xiaocheng_n3'); %读入含噪语音信号
x=x(:,1);
N =length(x); %语音信号长度
    t=(0:N-1)/Fs;
    figure(1);
    plot(t,x);

错误使用 audioread
    输出参数太多。

网友A:
正确的语法是
    [y,Fs] = audioread

网友B:
    你多弄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语法是
    [y,Fs] = audioread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多弄了一个。

好的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