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封装向导做贴片集成电路封装,还有热焊盘选项?

楼主(2020-05-20):
贴片集成电路只能在表层,热焊盘一般都是负片用啊?为什么设置集成电路下面中心还有一个热焊盘选项啊?

网友:
    当然有啦兄弟

网友A:
    你用的是向导里边哪个?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向导里边哪个?双吗

Quad向导 ,有些QFP封装的集成电路的确下面有金属散热面。难道为了这个散热面做的PCB封装也叫 Thermal pad ,记得只有负片才有Thermal pad这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