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电脑配置需求

楼主(2020-05-20):
想问下大家现在17.2版本究竟需要什么配置才能不卡。公司配的CPU是8350K,16G内存,自己加的三星970plus固态,系统WIN10 LTSC,怎么就是感觉卡呢!!!orcad按Z调库要等五秒左右,allegro执行任意命令都要两三秒才能用,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求推荐电脑配置,可以至少同时安装PADS. AD. ALLEGRO. MENTOR等软件。

网友:
    联想的电脑笔记本小新或Pro体验如何?同问...

网友:
    你这个配置肯定没问题的。我6年前的笔记本电脑:第三代英特尔酷睿i5、4G运存、500硬盘、还带光驱的,17.2都没你说的问题。估计你系统或者软件问题吧!

网友:
    16.6它不香吗,17.2软件还有一些BUG呢

网友:
    我觉得16.6好用

网友:
    你这配置挺高的,你把opengl关了试试

网友(2020-09-22):
    之前我的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后面换了win10专业版就好了,原来的家庭版是真的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