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MIMO系统指定通道的Bode图?

楼主(2020-05-21):
如何绘制MIMO系统指定通道的Bode图?比如下面的双输入、双输出系统:

code
[A=[2.25,-5,-1.25,-0.5;2.25,-4.25,-1.25,-0.25;0.25,-0.5,-1.25,-1;1.25,-1.75,-0.25,-0.75];
B=[4,6;2,4;2,2;0,2];
C=[0,0,0,1;0,2,0,2];
D=zeros(2,2);
G=ss(A,B,C,D);]

由于所研究的系统是四输入、四输出的系统,通道比较多,如果直接使用bode(G)命令,绘制出的Bode图会很多,如何设置,只绘制出指定通道的Bode图,刚开始学习控制,希望能给出详细的解答,谢谢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这个,同蹲大神回复

网友A:
bode(G(1,1))
>> bode(G(1,2))
>> bode(G(2,2))
>> bode(G(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de(G(1,1))
>> bode(G(1,2))
>> bode(G(2,2))

谢谢。我先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