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21BCD码、2421BCD码和 余3码都属于有权码,对吗?

楼主(2020-05-21):
8421BCD码、2421BCD码和 余3码都属于有权码,对吗?

网友:
错的,8421码,5421码,2421码都是对10进制数(0-9)的编复码制. 8421码为例,其中的8,4,2,1分别表示数各位的权. 如9用8421码编码为:1X8+0X4+0X2+1X1=9; 其它编码类zd似. 余3BCD码是在8421BCD码上加3,即二进制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