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二极管的主要种类、特性和应用领域,都有哪些?

楼主(2020-05-21):
射频二极管的主要种类、特性和应用领域,都有哪些?

网友:
种类 特性 应用范围 肖特基 具有更高的截止频率和更低的反向 用于射频检波电 二级管 恢复时间 路,调制和解调电路, 混频电路等 PIN二二 正偏置的时候相当于一个电流控制| 应用于射频开关 极管 的可变电阻,可呈现非常低的阻抗,反偏|和射频可变电阻 置的是相当于一平行平板电容. 变容二 从导通到截止的过程中存在电流突 主要用于电调谐, 极管 变,二极管的等效电容随偏置电压而改变|还可用作射频信 号源

网友:
    肖特基 具有更高的截止频率和更低的反向

网友:
    变容二 从导通到截止的过程中存在电流突 主要用于电调谐, 极管 变,二极管的等效电容随偏置电压而改变|还可用作射频信 号源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