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射频场效应管与射频双极型晶体管结构和特性上的差异。

楼主(2020-05-21):
试比较射频场效应管与射频双极型晶体管结构和特性上的差异。试讨论
晶体管小信号模型和大信号模型的主要区别。
请问能否使用晶体管大信号模型分析
射频小信号。

网友:
川TFI 场效应管是单极性器件,只有一种载流子对通道电流做出贡献,属于 压控器件,通过栅极-源极的电压控制源极-漏极电流变化;使用GaAS半 导体材料MISFET的截止频率可以达到60- -70GHz,, HEMT可以超过 100GHz,因此在射频电路设计中经常选用它们作为有源器件使用;双极 型晶体管分为PNP和NPN两种类型,其主要区别在于各级的参杂类型不 一致,属于电流控制器件,正常工作时,基极-发射极处于正偏,基极- 发射极处于反偏;通过提高掺杂浓度和使用交指结构,可以提高其截止 频率,使其可以在整个射频频段都能正常工作 大信号模型是一个非线性模型,晶体管内部的等效的结电容和结电阻 会发生变化,小信号模型是一个线性模型,可认为晶体管的个参数保持 不变。 能使用晶体管的大信号模型分析射频小信号。

网友:
    川TFI 场效应管是单极性器件,只有一种载流子对通道电流做出贡献,属于 压控器件,通过栅极-源极的电压控制源极-漏极电流变化

网友:
    能使用晶体管的大信号模型分析射频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