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制造的前工程和后工程是指什么?

楼主(2020-05-21):
半导体制造的前工程和后工程是指什么?

网友:
前工程:从整块硅圆片入手,经过多次重复的制膜、氧化、扩散,包括照相制版和光刻 等工序,制成三极管、集成电路等半导体组件卫电极等,开发材料的电子功能,以实现 所要求的元器件特性。 后工程:从由硅圆片切分好的一一个- 一个的芯片入手,进行装片、固定、键合连接、塑料 灌封、引出接线端子、按印检查等工序,完成作为器件、部件的封装体,以确保元器件 的可靠性并便于与外电路连接。

网友:
    前工程:从整块硅圆片入手,经过多次重复的制膜、氧化、扩散,包括照相制版和光刻 等工序,制成三极管、集成电路等半导体组件卫电极等,开发材料的电子功能,以实现 所要求的元器件特性。

网友:
    后工程:从由硅圆片切分好的一一个- 一个的芯片入手,进行装片、固定、键合连接、塑料 灌封、引出接线端子、按印检查等工序,完成作为器件、部件的封装体,以确保元器件 的可靠性并便于与外电路连接。

网友:
    这个很简单呀!2楼回答的就很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