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橡胶热缩管是否可以取代氟橡胶热缩管

楼主(2020-05-21):
硅橡胶热缩管与氟橡胶热缩管都是橡胶材质的热缩管,由于硅橡胶本身的材质都差不多,从外观来看硅橡胶热缩管与氟橡胶热缩管没有太大的区别,其柔软,耐高低温,有弹性等的特点也几乎类似,所以二者几乎可以互为替代品,但是这两种产品之间还是有细微的区别,在替代时应当注意是否有需要。
1.收缩倍率上的区别
氟橡胶热缩倍率为2:1,硅橡胶热缩倍率为1.7:1;也就是说氟橡胶热缩管的拉伸强度高于硅橡胶热缩管,所以在规格选型与收缩上要多加注意。
2.使用温度区别
无论是硅橡胶热缩管还是氟橡胶热缩管,其收缩温度都是90℃~170℃;但是使用温度上氟橡胶热缩管耐低温到-65℃,硅橡胶则为-55℃,耐高温则都是200℃。
3.其它方面
氟橡胶热缩管耐油、耐化学溶剂较好,硅橡胶热缩管相对耐生物惰性较好,较适用于医疗行业使用。

网友:
氟橡胶热缩管耐油、耐化学溶剂较好,硅橡胶热缩管相对耐生物惰性较好,较适用于医疗行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