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实现时域的离散外部干扰和系统是传递函数之间的衔接

楼主(2020-05-21):
我要设计一个控制器来抑制外部干扰,但是现在已知系统的外部干扰数据是一些离散的实数,系统是一个传递函数的形式,怎么用matlab实现这样一个由频域系统和时域外部干扰的闭环控制?谢谢

网友A:
你是想知道干扰信号的频谱特征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知道干扰信号的频谱特征是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样的话,可以用matlab自带的fft处理干扰信号,就可以拿到干扰信号的频谱特征了。但是实际上闭环系统对干扰的抑制更多的是看干扰是在什么环节进入系统的,然后求取干扰到输出的传函,根据传函和对干扰的抑制能力要求来判断需要怎么设计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