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数的真因数。

楼主(2020-05-21):
这个是一个函数,求一个数的真因数
function y=myfun(n)
   y1=[];
   for i=1:fix(n/2);
       if mod(n,i)==0;
           y1=[y1,i,n/i];
       end
   end
   y=unique(y1);
end
然后我用这个函数求1到1000的亲和数对
for  a=1:10000;

    b=sum(myfun(a)); %求a的真因数和  为b

    c=sum(myfun(b)); %求b的真因数和

      if   c==a

          disp(a)                 %如果a的真因数和b的真因数相等  则输出a

      end

end

    但是他不输出任何数,
附上亲和数对
亲和数是这样一对正整数a和b,使得a的所有真因子的和等于b,而b的所有真因子的和等于a。
就是220的真因子是1、2、4、5、10、11、20、22、44、55、110,它们的和是284;284的真因子是1、2、4、71、142,其和恰好是220。这是一对亲和数。

网友:
你可以用sum函数,另外i增大时会和此前的n/i数值上发生重复,直接去掉后者
改成
y1 = [];
for i = 1:fix(n/2)
   if mod(n,i) == 0
       y1 = [y1,i];
   end
end
y = sum( unique(y1)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