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汽车发电机电流和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0-05-21):
汽车发电机是汽车的主要电源,其功用是在发动机正常运转时,向所有用电设备(起动机除外)供电,同时向蓄电池充电。
汽车发电机电流和电压测试的目的是评估发电机的充电率,这与加载在蓄电池上的电子负载相关。任何从蓄电池消耗的充电必须由发电机补充。发电机的输出是规定的,必须不能欠充或过充。
对于12v的系列发电机,规定输出电压为14v。对于24v的系列发电机,规定输出电压为28v。
示波器的通道一连接BNC转香蕉头线,再将红色鳄鱼夹子插到测试线上接至蓄电池的正极,黑色夹子夹负极,通道二用电流探头连接,电流探头的档位打到100A。点ZERO自动调零。
起动发动机,开启电子附属设备(车头灯和加热器等)。 一些汽车可能需要发动机运行60秒或更长时间后,才开始充电。
点开示波器的汽修测试包,选择充电/启动 电路,然后选择对应的 12V或者24V充电后,点确定即可测出波形。
示波器下方测量项会自动打开通道一发电机电压的高值、峰峰值,通道二发电机电流的峰峰值、幅值、频率
如果示波器没有汽修测试软件,那我们就需要自己进行设置。
首先我们把示波器的时基打到100ms,然后通道一的探针衰减比设为1X,同时要注意耦合方式为直流耦合,探针类型为电压。
通道二根据自己所用的电流探头调节好衰减比,探针类型为电流,耦合方式也是直流。
然后按照之前的连接方式,将探针连接好后即可在示波器上观测到汽车发电机的电流和电压波形。
最后,我们可以打开示波器的测量选项,选择需要的测量项目进行观测。
好的充电系统,蓄电池电压的下降会伴随着充电电流的增加,反之亦然。整流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但是当发电机有一个二极管失效而导致输出减少33%,万用表的读数依然显示正常。唯一正确的监测发电机输出的方法是用示波器观察它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下图是一个用1KX衰减比的电流探头测的马自达启动电压与电流。

网友:
    启动的时候会有500多A的电流,太可怕了吧,这不会烧车上其它地方的元器件吗

网友:
    对于12v的系列发电机,规定输出电压为14v。对于24v的系列发电机,规定输出电压为28v

请问这个电压出自哪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