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

楼主(2020-05-21):
共模电感有哪些参数呢? 电感量,额定电流,导线直径,磁环直径?除了这几个还有吗?共模电感又如何选型呢?

网友:
好像还有个直流阻抗

网友:
同样体积的磁环,绕线圈数越多,感量越大;导线直径越粗,能通过的电流越大,但是能绕的圈数就少了;直流阻抗当然是越小越好。还有分绕并绕的区别,我看网上资料写的很玄乎。另外还有磁环的材质,锰锌铁氧体的和镍锌铁氧体什么的

网友:
    有哪些参数,你照着共模电感的datasheet一项项弄清楚不就好了,那些参数是你关注的,那些不是,只有你自己对照弄懂了才会清楚

网友:
    学到东西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