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5-21):
    drill legend就出现这么一个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打开菜单Display——>Color/Visibility...——>Layers——>Manufacturing,将Nclegend-1-2(Nclegend-1-4……)等后面颜色方块点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菜单Display——>Color/Visibility...——>Layers——>Manufacturing,将Nclegend-1-2(Nclegend-1-4 ...

    这个我试过了,不行

网友:
    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你这是Gerber文件吗,如果是,是不是出Gerber的时候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