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2版本铜皮问题

楼主(2020-05-21):
VX2.2版本,铺设铜皮时,为什么不于焊盘和孔链接的时候,就不填充呢,有了一个相同网络的孔和焊盘才填充呢?

网友A:
铜皮填充√了吗?

网友B:
是不是破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填充√了吗?

勾了,就是有孔或焊盘的时候填充,没有的话就是不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破解的问题

以前用1.2都可以正常填充,用2.5也可以,就2.2不行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一边都是填充的啊

网友(2020-07-20):
    动态貌似不会填充,除非用静态铜箔

网友:
    大佬,你这里有vx2.2的安装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里面没有信号的话,要放静态铜才行

网友:
    VX2.3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看这里选的什么

网友(2023-11-01):
    请问您的VX2.2能使用复用功能吗?
Physical Design Re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