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都用的什么牌子型号的润滑油

楼主(2020-05-21):
    大家现在都用的什么牌子型号的润滑油,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下。
目前用的润滑油加到链条上一周就干了。起不到作用啊。

网友A:
    可以选用高温固态油脂,效果应该会好些

网友:
    建议你使用液压油!或雪油。那样效果更好

网友:
    到回流焊那里要炉内使用的润滑脂就可以了、那个东西针入度比较低、滴点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高温固态油脂,效果应该会好些

    我用的也是哦

网友:
    你们使用的是什么名牌的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