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block中怎么自动生成page name?

楼主(2020-05-21):
titleblock中怎么自动生成page name?

网友A:
Option->Design Template->Title block,找到对应的属性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Design Template->Title block,找到对应的属性修改即可

你这个是title,不是每页原理图的名字

网友B:
请参见这个可以搞定,我都已经搞定了
https://blog.csdn.net/sy_lixiang/article/details/802558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见这个可以搞定,我都已经搞定了
https://blog.csdn.net/sy_lixiang/article/details/80255846

这个可以

网友(2020-07-24):
我也按照这个教程做了,但是不行,为什么呢,版本是16.6

网友:
已经存在的原理图不能自动更新page nam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