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硅胶的绝缘性能

楼主(2020-05-21):
请问导热硅胶的绝缘性能是不是比空气要好?

网友:
肯定。 用导热性和绝缘性良好的金属氧化物与有机硅氧烷复合而成。 因此具有极佳的导热性,良好的电绝缘性。 空气虽然绝缘性能也不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短间隙不耐拉弧,可以电离击穿。

网友:
要看情况的,非击穿情况下是干燥空气绝缘最好,但是缺点是空气比较容易击穿.

网友A:
楼主可能是把抗电强度(耐压)和绝缘性能两个概念混淆了,楼主问的是绝缘性能,而不是问绝缘电阻,而绝缘性能则包括耐压、耐爬电、绝缘电阻,所以,总体来说,好多东西的绝缘性能都是远超过空气的。 如果只是问绝缘电阻,则除了空气好像还找不到更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是把抗电强度(耐压)和绝缘性能两个概念混淆了,楼主问的是绝缘性能,而不是问绝缘电阻,而绝缘性能 ...

谢谢大神指点,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