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轨道喇叭口怎么校正?做那些动作?步骤怎么进行

楼主(2020-05-21):
D1轨道喇叭口怎么校正?做那些动作?步骤怎么进行

网友:
跑一下定轨,看行不行

网友:
一般的都是六角棱柱上阻力太大,建议清洁干净后稍微上点油。然后再移动定轨试试看

网友A:
做过 但是论坛上说不清

网友:
楼主解决的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 但是论坛上说不清

做过 效果怎么样